[求助]想买<电动>直升机应该选择哪个?

楼主(2004-06-09):
[求助]想买<电动>直升机应该选择哪个?

楼主:

Micro-Sky是超微型四通道遥控电动直升机
拥有极好的制造工艺和一流的飞行性能,留空时间长达15分钟以上!斜盘内使用了眼球轴承,使得控制精度大为提高。其旋翼头又与嘉宝电直兼容,配件完全通用。接收机为独立的6通道接收机,混控和陀螺仪是一体化版,两块电路板的做工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处处精工制造,气度不凡,工作性能更令人非常难忘!电子电路成为该机最大的成本投入,故整机的价格颇高。它的整体尺寸只相当于2/3个嘉宝或E-Sky。属于Sub-Mirco类型的微型电动直升机。遥控器为国产4通道遥控器,外观一般,但手感不错,性能也很好。
规格尺寸:
主桨直径:350mm
机身长度:340mm
飞行重量:150g
电池:7.4V聚合物锂电池
全套配置、充电即飞。
配件包括:7.4V(2Cells)聚合物锂电池组、锂电池专用充电器、4通道发射机、两个微型舵机、6通道接收机、混控器+陀螺仪一体版、主马达、尾马达。

楼主:

全套,充电即飞,最适合入门新手使用,号称最不容易摔坏的电动直升机。
配:4通道遥控器(PPM 35M频)、4通道接收机、陀螺仪、混控(电子设备全部是独立式的)、9g舵机、9.6V电池、充电器。采用360马达。新一代强动力微型电动直升机!
全长:545mm
尾旋翼:150mm
主旋翼:510mm
全宽(机身):160mm
全重:300g(不含电池)

网友:

我也正在想买,不过我提供了别的几个让自己选择,雷鸟,JABO,和飞达,真不知道选哪样好

网友:

下面引用由超级坦克2004/06/08 06:07pm 发表的内容:
我也正在想买,不过我提供了别的几个让自己选择,雷鸟,JABO,和飞达,真不知道选哪样好
雷鸟挺皮实的,我买的时候主要的问题是遥控设备太次,好像现在雷鸟的设备换了。???不知道,说不好。
飞达都“停产”了,你还打她的主意?

网友:

haha
楼上的名字也**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超级坦克在 2004/06/10 00:51am 编辑]

决定买下JABO了,看来暂时也是他配件比较好找一点点,
HOHO。加入你们电直行列了,以后可请你们这群高人多多指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