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 7.2V飞电直的吗? 动力系统怎么配置啊?

楼主(2004-06-09):
[这个贴子最后由mrlf在 2004/06/09 10:59am 编辑]
由于 11.1V 太伤马达和
电池
,所以我想用 7.2V的锂电来飞电直。 这样也便于和电固飞机的电池通用,而不用再购买 3串的电池。
请问我该用什么 主马达和尾马达呢? AKE 12V 马达和 4200还可以用吗?
还是用 AKE 的 8.4V 马达?
谢谢!

网友A:
7.2V锂电最好不要配12V马达,不能发挥马达效能,可以用A.K.E 8.4V马达,但最好多买几个尾盖备用(商城应该买满3个就有送的),因尾盖是塑胶的,高温会烧熔,我最终都改成speed 400马达(不过同时要考重量)

网友B:
打个比喻,如果说7.2V的电直是30级油直的性能的话,那么11.1V就是60级油直的性能,而60级油直的维护成本的确要比30级的油直高很多,但是60级油直带来的稳定性和机动性是30级油直不能比的;也就是说。11.1V电直的稳定性和机动性也是7.2V电直不能相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