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四驱车的135电机可以做尾刷电机吗?

楼主(2004-06-12):
[求助]四驱车的135
电机
可以做尾刷电机吗?

网友A:
当然可以,并且劲大。就是略重

网友B:
我以前改过 用的时候要小心!最好串电阻用 小心烧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