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飞达的尾奖换成咸道

楼主(2004-06-13):
想把飞达的尾奖换成咸道,不知用GWS的那个型号的咸道好呢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gws  ep-40
是最好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ivershing2004/06/12 08:18pm 发表的内容:
gws  ep-40
是最好的
你指的是不是这个"GW/EDF-40 27克重的微小型涵道风扇动力组 ",那么这个又"GW/EDF-50A 高效率的小型涵道风扇动力组 "怎样?

网友:

edf 40 輕一點,edf50 就重一點
因此40 易於平衡頭部
而且兩者也是用同樣的電機
在外國一般兩者也是常用的

网友:

我用的40改的 效果不错 需要减短尾杆  这两天数码相机借人了 过两天上图  这么改了也不是完全不会摔坏  我就是因为太放心了 练习航线的时候把电机和涵道固定处的支架摔断了 用502粘起来以后倒是也没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