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达换成SuperSPEED 400后对尾电机的要求高了!!!

楼主(2004-06-13):
更换原来的电机后,力量是很足了,但机机老打转呀(尾电机力量不够),老鸟们你们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呢?

网友:

减小大桨的攻角

网友:

混控比调尽了么?

网友:

飞达的混空还能调?
俺的是4yf

楼主:

一体化的,调不了呀!!

网友:

改碳刷吧

楼主:

已用商城里的4200尾电机了呀,还是转呀!!!!!!!!

网友:

其实只要调一下陀螺仪的SETUP旋钮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楼主:

版主呀,我的是一体化版的,没有你说的那个按钮呀!!!!!

网友:

说实话,如果不能调,这……就很麻烦了!必须用到性能很合适的尾马达才能

楼主:

版主呀,我想加长尾杆,也就是加长尾机的力臂,也许可以,不知有没有人试过。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dct2004/06/16 10:17pm 发表的内容:
说实话,如果不能调,这……就很麻烦了!必须用到性能很合适的尾马达才能
换句话说就是一体化的东东不好使?……
问一下,如果遥控器上有混控功能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混控板了啊,只要两个电调就好了……
呵呵……

网友:

尾部改用導風扇吧

网友:

减少主马达齿轮齿数,用直径3.0轴径的齿轮改。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danlli在 2004/06/17 08:28am 编辑]
下面引用由飞机仔lhsyl2004/06/16 10:11pm 发表的内容:
版主呀,我的是一体化版的,没有你说的那个按钮呀!!!!!
我的先豪混控板也是一体化的(包陀螺、混控、电调),上面有两个微调电位器,一个是陀螺感度,另一个就是混控比。

楼主:

我的也有两个可调的东西呀!不过都是电感不是电位器,看来这两个东西是不能动的,动了会有失控的可能!◎¥#!◎#%

楼主:

鱼杆弄回来了,看来自己的问题只有自己解决了!◎!#◎

网友:

你的飞机是在朝右转把!
假如真是这样
           尾马达转速是不够的!

楼主:

迷惑呀!!!我的鱼杆!◎!留多长呢?!◎#

网友:

下面引用由飞机仔lhsyl2004/06/21 05:25pm 发表的内容:
迷惑呀!!!我的鱼杆!◎!留多长呢?!◎#
我觉得留长一点好。

网友:

找内行的人,看一下混控版,看看尾电机的输出线路在哪,然后把最后通向尾电机的
一个电阻短路,看行不行(也就是变相增加尾电机的通电量,以加大尾电机的动力)
不过烧机可别找我!!!!

网友(2005-06-23):
小飞象  在 2004-6-22 10:19 AM 发表:

找内行的人,看一下混控版,看看尾电机的输出线路在哪,然后把最后通向尾电机的
一个电阻短路,看行不行(也就是变相增加尾电机的通电量,以加大尾电机的动力)
不过烧机可别找我!!!!

唉!这不是给人家支损招吗!!

[ Last edited by zzwei22 on 2005-6-23 at 08:31 ]

网友:
把尾管加长些,可以缓解尾部压力。

网友:
加长尾管是一个简单有效的办法,换131四驱车电机也行,不过要重新绕线,每个绕组绕50圈左右就可以。
还可以减小400电机的进角,降低功率。

网友:
如果降低speed 400电机的功率,那岂不是失去换此电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