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楼主(2004-06-13):
高性能200级无刷马达
型号:Himark B20-25-12
KV(rpm/V):2700RPM
直径:20mm
长度:41mm
轴径:2mm
重量:67g
使用
电池
:6~20
工作电流:2~10A
最大电流:15A
空载电流:0.9A
请问: 使用电池:6~20v 的时候 它的最低转速是 KV(rpm/V):2700RPM吗?
它还有没有最高转速? 是多少? 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A:
电压*2700=转速
但这个转速是最佳状态下的,也就是没有损耗时的,要考虑马达的效率。还有使用减速齿轮的话,螺旋桨的转速还要考虑齿轮的传递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