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达”上的陀螺仪

楼主(2003-05-12):
今天在室内做了一系列的模拟实验,感度的大小不管怎么调节,该陀螺在大桨低速或悬停情况下作用基本不大,和飞达的尾浆一样是单项工作的。我想把我的“GY240”电直专用
陀螺仪
换上试一试,带琐尾功能的240应该表现好些。不知道接收器能不能匹配。接口没有问题,主要是工作电压和电流问题,要吗带不动要吗烧毁,毕竟一个是压电的一个是电子的,我手上没有飞达接收机和压电陀螺的说明书和具体数据。另一个就是要考虑安装位置的问题了,240一般是水平安装,如果垂直安装不知道行不行。请高手指导!

网友A:
飞达不是有陀吗?怎么还要用这么好的?别烧坏了。另外飞达的陀仪有没有锁尾功能?

楼主:
好象没有,我也怕烧坏不是在问吗?

网友:
我倒是知道有人用GWS的PG-03去装在飞达上

网友B:
其实熟练了不用锁尾,关键在多练习啊~!不要老想着改设备,如果那样还不如安个自动驾驶仪算了,那还有什么意思~!:)

网友A:
有自动驾驶仪的话我想要一个。

网友C:
实际飞达上装的就是去了壳的GWS的PG-03,小电直的飞行难道并不在尾舵。在飞行线时圆,因这款飞机没有总螺距全靠电门控制。

网友A:
对,下降时一点也不斯文,总是很粗鲁!只要听到轰地一下,一定会降落的!

网友D:
自动驾驶仪要1400还不带舵机,8过很听说很好用

网友E:
不用担心,都是压电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