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老师请进

楼主(2004-06-14):
刘老师:我的嘉宝飞达混控从外观上看,烧坏的两只管子是8脚的贴片元件,场效应管应该是3脚的,另外我试了试只是主
电机
失控(其它正常:两只
舵机
、尾马达、
陀螺仪
)。请刘老师指教,应该是那个元件的问题?型号?

网友A:
能不能贴上图片看看呀

网友B:
实在找不到4410,也可用大管直接代换!如3803、60N06等,只装一只管足矣!关键是管脚必须分清,一定要焊对!
lxd1954

网友B:
上面的图仅供你参考,是将别的电调中的贴片管改成大管的示意图。你只需注意图中那个贴片元件的管脚定义就行了(与4410相同)......
lxd1954

楼主:
谢谢刘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