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怪现象,求救

楼主(2004-06-15):
直观现象:电直飞行中突然甩尾,逆时针高速打转,停下来马上再加油又可恢复短暂的正常飞行。在减速迫降的过程中,有时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尾桨根本没有转动!奇怪的是,碰一下尾杆,让打转中的电直略为停一下,尾桨马上又可以稳住了。
已经有好一阵子了,近来越来越频繁,已经没法飞了。尾架上的东西全换过了,小马达更是换了几个,情况一点也没改变。测一下尾马达上的电压找不出有什么不对。起初以为天气太热,马达升温度太高太快所至,但现在起飞几秒就打转,根本还没有温度。原又觉得多在
电池
快用完时出现,但现在刚充好的电池装上就这个样了。
深入观察:抓机机在手加油过1/2达正常飞行转速,过近分钟不见尾桨转速减慢;慢慢逆时针摆动电直,尾桨突然减速,甚至停转(尾马达上电压下降至0。断开尾马达一样。下同),接着又快转一下,跟着又停。。。而不是正常的加速!将PG-03的感度由大调到 0 再试,不管是快慢摆,压尽右方向舵,尾桨转速一直是正常的不变。调到1/3,慢摆,转速政正常增加,快摆故障出现;同时向右压尽方向杆让尾桨高速转动,慢摆故障即出现。。。
总的来说就是,要给予尾马达的工作电压越大,增加得越快,尾马达越容易没有得到电压。PG-03坏了?!能修吗?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呀,怎么办?????

网友A:
各位高来快来说说呀。。。

楼主:
下午我用一个舵机直接插在PG-03,但摇臂不停摆动,很难看出什么。

网友B:
这样的状况有以下几种原因;
1,电池电压不足或放电电流较小的时侯出现,特别是用伸泰的7.4v电池,电池快没电 就出现
2,尾马达碳刷磨损严重(电刷的马达电刷开始磨断),或尾马达过热都会导致这样的状况
3,PG-03的中立点没调好,调的时候两盏灯都必须亮。还有增益问题,一般都要把增益调到最大或稍回来一点。
4,PG-03损坏

网友:
还有是不是遥控器发射机设置了特殊的选项,比如上下根轴?

楼主:
我已经确定是PG-03的问题了:将PG-03拿掉,把混控的插头直接插到接收机上,怎么搞也再不会出现尾桨故障了。
悲痛之余,飞了一下这个没装舵仪的电直,一下子又兴奋起来!虽然小电直象喝醉了洒,东倒西歪的不停摆尾,但我第一个起落就安全地飞了好几秒钟。第二次又长点!任着较为熟练的慢航线技术和过硬的四面悬停功夫,三四个起落我已能在两米半宽的狭长空间飞上十来二十秒,高度不时高过台面(约70CM),还有两次飞到胸前来个徒手接机呢,照样无误!感觉操纵并不是特别的困难,只是要打醒十二分精神,而且空间最好大点。但由于没舵螺仪调中立点的帮助,在电池放电的后期,3335a碳刷小马达的力量不足以抗稀370马达的力量,打尽方向舵也只能不停地逆时针打转了。但此时可以飞个不错的反航线!
我想再仔细将机机调到最佳状态,看看能不能不用买这个昂贵的舵螺仪了。

网友A:
PG-03????我的E-SKY可没这家伙

楼主:
将飞达细细地调了一翻后又飞了一块电池,不觉有什么改善。总的来说是飞一小会不难,久了就要打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