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飞达主桨

楼主(2003-05-12):
有人粘过飞达的主桨吗,技术差,地方小,打裂了主桨,舍不得扔,练习期可否粘起来凑合。哈哈

网友:
应该可以,用强度大点的胶,粘接裂口,然后把多的凝固的胶磨掉,再看两边重量是否一样,不一样想办法挫掉点,重量一样就好了!

网友A:
用502胶粘强度可能好些,如果用A\B胶粘强度低,表面不好处理,我先试试后告诉你。

网友:
好的!

网友A:
用了“阳光”101胶粘接修补,胶的性能和502差不多,对浆的材料腐蚀较小。20分钟后用手发力大浆变形,断口没有问题。A?B胶不行,脆性段裂。
我的同一个厂家生产的2副大浆竟然相差0。8g ,看样子必须配套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