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马达尾驱动的好处???

楼主(2004-06-22):
请问这样装的好处是什么?
可以延长尾
电机
寿命吗?

网友A:
电机好像是越大效率越高,是吗?
这样也许不如换一个大一点级别的电机会更好。我认为意义不大(本人拙见,也许不懂,请高手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