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达电机与先豪电机能互换吗?

楼主(2003-05-13):
    飞达电机与先豪电机能互换吗?我通过测试发现就电机质量而言,先豪电机的材料做工都要上一层(磁铁材料、转子的材料及长度)。
两电机通电测试数据:1、( 先豪电机 ) 转速1200转、电压 7.06V、电流 2.3A
                    2、( 飞达电机 ) 转速1200转、电压 5.80V、电流 2.8A
                    3、(1壳2芯混配) 转速1200转、电压 5.60V、电流 2.6A
测试条件:1、用高精度稳压电源接电机两极。
          2、用光电测速仪测试。
          3、在同一机体上测试。
测试结果:直接互换不行,原因两机的主齿轮大小不一样,主旋翼长短大小不一。
          “先豪”电机用于“飞达”机上电池截止电压过高。
    建议:飞“飞达”可采用混装方式效果好。

网友:

刘老师言下之意就是先毫的质量要好些了??

网友:

我也买过一个先豪的马达,做工的确比飞达的好。但是它的绕线参数和飞达用的马达不一样,所以不能直接换。先豪的转速要慢一些,扭力要大一些,必须重新调整飞达的减速比才能有好的性能发挥。直接换的话,飞不高,只能离地。

楼主:

用“飞达”的转子配“先豪”的壳,用于飞“飞达”机效果好。

网友:

我也想换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