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聚合物电池问题

楼主(2004-06-23):
刚弄到两块聚合物电池
由于手头没专业充电器, 就用自己的GD93助充(新天下)和老三星助充(知己)
但问题出来了~~ 三星的充到4V时就停充了
而GD93的还在拼命,一直到4.21V才停下来
把4V停充的电池拆下换到GD93助充上侧继续充到4.2V后停
究竟那个充电器的截止电压正确啊?

网友:

那些垃圾座充回充坏电池的,就算能充也充不满电

楼主:

甘你有咩好建议~~大家广州的~~
交流下

网友:

4.2V正确。还是买专用的充电器吧!锂电价高且危险。

网友:

呵呵,你在海印啊?我都系啊

网友:

可调电源都可以充得到啊?不用锂电专用充电器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pz1973612004/06/22 09:49pm 发表的内容:
可调电源都可以充得到啊?不用锂电专用充电器吗?
危险!!危险啊....BOOM!!

网友:

可调电源充电起始电流太大,千万慎用。
锂电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pz197361在 2004/06/23 01:15am 编辑]

幸亏我用是专用的充电器,要不就~~~~~BOOM

网友:

单体锂电是4.2V停后还需要继续充(不要断开),新的12小时,后一般2-3小时。可调电压的电源不行,能充坏锂电池,因电压会继续上升,或要控制好电流才行。最好是专用的保险,或DIY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