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10A电调坏了

楼主(2004-06-24):
我的ms700动力配置:凤凰10A电调、华迈4100kv无刷、11.1V锂电。
国外网站也是这种配置,可是飞一会后,电调就发烫,最后竟然烧坏了。
哪位能说说原因吗?是电流太大了吗?换20A的电调,可以吗?

网友:

电流多大?最好有点容量储备。。

网友:

与输出电流无关,与供电有关,测试一下你四个舵机+接受机+陀螺的耗电,如果超过电调供应的电的话,会烧:)

楼主:

下面引用由钓鱼狼2004/06/24 09:06am 发表的内容:
电流多大?最好有点容量储备。。
请教“容量储备”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认为是无刷马达搭配不合适,4100kV的马达转速高,扭力小,加上如果螺距调节不当,就会产生很大的阻力,使工作电流集聚上升。其实一般小电直配到3000KV左右的无刷马达就非常暴了,一般我是配2000KV左右的,比较省电,也很有很好的动力,可以飞很长时间。

楼主:

下面引用由vidct2004/06/24 10:14am 发表的内容:
我认为是无刷马达搭配不合适,4100kV的马达转速高,扭力小,加上如果螺距调节不当,就会产生很大的阻力,使工作电流集聚上升。其实一般小电直配到3000KV左右的无刷马达就非常暴了,一般我是配2000KV左右的,比较 ...
你是指佳宝一类的直升机吧!ms700对转速要求很高,因为它的大齿比佳宝大很多。佳宝360电机装在ms上,飞都飞不起。可能是桨距有问题。
另外,请问用25A的电调是否要安全点?

网友:

其实10A也很安全,MS700的工作电流正常应该不会超过10A.
25A当然更好一些,但是重量要大些。

网友:

应该先测一下整机工作电流,“容量储备”就是说要给电调一定的余量,避免一直工作在极限工况下。比方最大电流是10A,那么就选择15A-20A的电调。

网友:

V头的话也有道理,具体烧毁的原因现在谁也不清楚,我知道国内有个玩车高手会修理无刷电调,很多国内的车用无刷有问题都是他修好的,需要我帮你找找他的联系方法么?

楼主:

下面引用由kosh2004/06/24 03:28pm 发表的内容:
V头的话也有道理,具体烧毁的原因现在谁也不清楚,我知道国内有个玩车高手会修理无刷电调,很多国内的车用无刷有问题都是他修好的,需要我帮你找找他的联系方法么?
那就太感谢了!!拜托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