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块电池就没有了方向舵

楼主(2003-05-13):
刚才飞第3块
电池
,尾马达就不工作了,检查
陀螺仪
绿灯正常,电子
调速器
红绿灯交替闪烁应该正常工作。是不是尾马达烧了?身边没有电表无法测量,正常电阻应该是多少?我点够背的,什么都能够赶上!!!!!

网友A:
原配的簧片式马达飞一周左右就会坏,换碳刷的吧,我飞了半年还没坏,其间用WD40维护过2次。

网友B:
不但要会飞,还要学会修理啊,我原来坏的用旧马达的电刷换上,又能用了,要知道,这小马达要20元啊

网友C:
我飞了几天还没有坏,但电要用完的时候你要小心,会到处打转转,乱飞的。我的飞达怎么没有绿灯?只有红灯。

楼主:
给机机接电,陀螺仪绿灯,从上往下看电子调速器里面应该有红绿灯交替闪烁的。
刚才仔细检查了机机,又该检讨啦:烧尾马达不是偶然的,应该是必然的!固定尾马达的螺栓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掉了一个,还是根本就没有装配上(满地也找不到垫圈和螺钉),在几次碰撞后没有了尾舵,再次起飞机尾有吱吱叫声,可能是电机移位(大小齿轮卡死),没有当回事继续打舵烧了马达。就一个部位没有检查到犯了错误教训比较深刻!

楼主:
VIDCT:老大给个厂家地址和型号,请发到我的油箱daneng@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