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DA 電變

楼主(2004-06-25):
各位,
我在飛揚買的 feda 電變....三只中有兩只....壞! 主油門升.....尾馬達停電 ????
指教 !
tony

网友:

你算好啦,买三个才坏一个,我买了一个回来一接上去就烧了场效应管,我也没接错啊,一推油门就冒烟了

网友:

我也在飞扬买的,前后买了两个,都没有问题啊!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但是搞不清楚那个是接主马达那个接尾马达的。上面的两位是不是因为搞混了才烧的呢?
HYF或者哪位大侠能提示下接法吗?

楼主:

cliffman  兄,
訊號線.....按著電變綠色紙rubber 接pg03 thro 接到 接收機油門 (jr 1 或f 3)
馬達則剛好相反..對著 rubber 接 大摩....... !

tony

楼主:

另我的情況不是燒而是.....起動時 主尾摩都無問題....但當油門推至過半....尾摩便 轉慢甚至斷電 ....令電直向左轉 !
請教 !
tony

网友:

下面引用由tonywu2004/06/25 07:41pm 发表的内容:
另我的情況不是燒而是.....起動時 主尾摩都無問題....但當油門推至過半....尾摩便 轉慢甚至斷電 ....令電直向左轉 !
請教 !
tony
我也感觉到类似的现象,并初步设想与右方向舵信号过大(杆往右推)有关,但并不确实。

网友:

下面引用由tonywu2004/06/25 07:35pm 发表的内容:
cliffman  兄,
訊號線.....按著電變綠色紙rubber 接pg03 thro 接到 接收機油門 (jr 1 或f 3)
馬達則剛好相反..對著 rubber 接 大摩....... !
tony
谢谢你的提示,等我试一试我刚买的回头来说。

网友:

我走运啦,昨晚去了刘老师那里拜访,刘老师帮我把电调修好了

楼主:

刘老师,
真想向你拜師學藝 ! 我被電直玩了很久 ! 不是電調就是馬達真惱人!!!
老師可否相助 ?
tony

网友:

“拜师学艺”不敢当!有什么问题提出来,大家互相交流啊!
lxd1954

楼主:

老師,
我的情況不是燒而是.....起動時 主尾摩都無問題....但當油門推至過半....尾摩便 轉慢甚至斷電 ....令電直向左轉 !
請教 !
tony

网友:

尾电机到寿啦!......
lxd1954

楼主:

老師,
我的尾馬達是新的 ?? 真的 ???
tony

楼主:

下面引用由lxd19542004/06/29 03:11am 发表的内容:
“拜师学艺”不敢当!有什么问题提出来,大家互相交流啊!
lxd1954
老師,
請問後輩可否把有問題的電變寄到廣州, 有勞老師研究, 來回的郵資由晚輩負責. 如可以的話,請賜地址.謝謝 !
晚輩
耀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