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能做的便宜方便耐用的直驱尾浆!

楼主(2004-06-29):
就是这样的↓
我用这个飞了5天,一切完全正常!!!具体体会是:A优点:1、绝对耐用;2、灵敏度高,扭力大;3、便宜(
电机
和浆都是火鸟200的);
B缺点:1、
电池
(11.1v13mah)发热量变大;2、电调发热变大(但飞了5天没烧电调);3、升力稍微有点减小(原油门1/2可以起飞,现2/3才能起飞)但飞行时间还是能保持连续15分钟左右(原来也是15分钟)!
我有飞行录象 不知道怎么上传,谁能告诉我吗? 谢谢啊 呵呵:)

楼主:
我还想问问大家为什么很少看到有人用直驱尾浆呢?
难道有设计上的什么原因吗?比如:容易烧电调、扭力不够什么的?

网友A:
我打算搞个咸道来做的,但那东西没货了

楼主:
我的是雷鸟, COCLE-PG03,
如果改直驱,就要用大点的尾电机,4200的太小了,用到我那种(具体型号不知道,反正是火鸟200上的主电机)的尾巴就不会打转了,(也别太大,大了尾重且易烧电调)!
另外,陀螺也要稍微调一下,不知道GWS的和雷鸟的是否一样调法
我的是:中立点的那个旋钮在原来基础上顺时针转,直到尾巴不打转为止。

网友B:
看样子尾电机好像是180电机。不知是不是。

网友C:
终于试成了,恭喜!
我以前试过很多种电机,用皮带和随身听的轮子做减速都不行,得向 肯得炸鸡大厨学习学习了.
对了,火鸟的桨是三叶的吗?那里可以买的到啊?

楼主:
2叶3叶的都有,我有2个2叶的飞断了(我技术不好)呵呵!

网友D:
改直驱时尾马达的选择应注意哪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