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差点什么

楼主(2003-05-14):
我总感觉我的飞达差东西,我在网上看到的好像陀仪是单独的。我在"我爱模型网http://www.5imodel.com/main.asp?frame=docdetail&url=358&aid=221"
中看到的和我的比,就有了这个感觉
还有大家都说有绿灯,我的也没有,我的只有红灯。飞了一段时间,觉得还是应该选FUTABA
遥控器
的好些,振华的手感太差了。回中不好。

网友A:
这个陀螺作用不大,我昨天飞第四个电池时基本就没有陀螺(可能烧了)也可以在空中控制2-3分钟,全靠两个微调和打舵。
检查陀螺的方法是:给机机接电稳定2秒,绿灯点亮后快速移动机尾向右,看尾马达工作情况,调节陀螺感度来改变转速。如果没有工作,说明陀螺有问题,我的就是这样。

楼主:
是这样的,你移动越快,尾浆越转得快。但是左右前后有陀螺效应吗?

网友A:
应该没有。

网友B:
飞达5代的陀螺是组合在一个电路板上的, 检查陀螺的方法是:给机机接电稳定2秒,红灯停止闪烁后快速移动机尾向右,看尾马达工作情况,如果工作,说明陀螺在起作用(此款机型没地方可调),我的就是这款机型。可对比我以前的帖子照片。http://www.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47&topic=280&show=50

楼主:
你的飞达是不是振华遥控器?PCM的?接收机上也没有绿灯,对吧?要是这样也放心了

网友B:
你说对了。但振华PCM遥控器的遥杆质量太差,找一对好遥杆换了它。

楼主:
你说得太对了,我找不到,昨天我找开看,里面做工的确不敢恭维。你知道什么地方有卖遥杆总成??

网友B:
成都的宏明模型店应该有卖。

楼主:
怎么联系宏明?

网友B:
联系宏明电话:028-4337066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