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电池配什么电机?

楼主(2003-06-27):
雷鸟
电池
因为有9.4V,想配商城的AKE
电机
,不知道配L型、M型还是P型好,请高手拍砖

网友A:
目前这三种型号的A.K.E电机配9.6V都不是最合适的。如果硬要拉个合适的,就是L型,但由于整个动力平衡链不匹配的原因,安装此马达会有发热量过大的隐患,特别是对于新手而言,他们不太清楚大攻角的危害性。我曾用L型配12T小齿飞出了惊人的性能,非常令人难忘,但好景不长,一趟下来尾盖就烧熔化了。不过配10T小齿是完全可行的,但我认为不是最佳的配置,因为在取得同等或更长飞行时间的前提下,配12T小齿性能会更好。据闻AKE的9.6V专用马达就要出来了,到时我会先去试试,再回来给大家报告最新进展。

网友B:
AKE电机的后盖材料有很大问题,简而言之不耐高温!还不如飞达原配电机的后盖呢。可供更换的电机后盖材料也是一样,害得我只好把电刷从新后盖上拆下来换到老的后盖上。
此外AKE电机的后盖轴承比飞达原配电机的小,导致热量不易散发。雪上加霜地令后盖更容易融化。
仔细观察两个后盖,原配飞达电机的后盖材料代号是16,而AKE及替换后盖的材料代号是15。
建议厂家生产金属后盖的280马达,就像380的一样。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