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飞达电机发烫可解决。

楼主(2003-05-14):
飞达
电机
发烫可用一系列方法解决,见我以前的帖子。http://www.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47&topic=280&show=25

网友A:
加散热片我也考虑过,但还是嫌它会增加重量,后放弃了。不过看了你的帖子,又有了新想法,用易拉罐空壳自制一个散热片,应该会轻很多,还有我飞飞达时都不加机壳,因为这样散热更好。

楼主:
我用红外线测温仪对电机进行测温,结果是加散热片与不加散热片相差10度左右。散热片温度还约高于电机温度。

网友B:
天乐模型兄,你手里的直升机看起来很棒!是什么型号,有没有更多照片?

网友:
那是飞霸的像真版,呵呵!

楼主:
以前的帖子http://www.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68&topic=166&show=100

网友C:
我也要做一个散热片了,也把机头开个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