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各位同行请问雷鸟...

楼主(2003-07-28):
请问雷鸟的
陀螺仪
是 pg-03吗,还是一体化板;它的主马达碳刷耐用吗;需经常调整主桨螺距吗?谢谢

网友A:
是PG03陀螺仪,四通道接收机和混控也是分体的,主马达应该比较耐用,尾马达就发热厉害些。

网友B:
雷鸟的主马达是碳刷的,而且很耐用,尾马达要想用碳刷的就得把线圈减少10-15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