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雷鸟

楼主(2003-08-12):
[这个贴子最后由光枪枪在 2003/08/11 04:56pm 编辑]

我没有看过也没有玩过其他的电直实物,所以没有比较,只是77777777有个飞达,他看了我的雷鸟以后说,雷鸟的主要部件都比飞达的粗壮结实,起落架韧性很好,看上去不容易摔坏,旋翼和机头罩比飞达硬,尾浆电机是铜齿,不过好像尾浆噪音比较大,遥控器是那个公司自己的,但是怀疑只是贴牌,很象Futaba的,是六通道的。
今天刚拿到机机,装好了V形旋翼头,陀螺仪不太会调,希望斑竹介绍一下经验
飞行的感觉等我晚上回家试飞以后再说

网友:

这样调:
上面有两个调节处:1.GAIN、2.SETUP。
GAIN是感度调节,如果你用的是反应敏捷的尾马达(如空心杯马达Coreless motor),那么可以把感度调高一些,这样尾杆更稳定。如果是用的普通马达,调高感度后,因马达反应较慢容易引发追踪效应(也就是尾部会左摇右摆)。所以一般建议设到50%多一点的位置就可以用了。
SETUP是中立点调节,很简单,试飞时,然机器顺时针转,说明尾马达转速过快,这时将SETUP按顺时针方向微调;若机器逆时针转,说明尾马达转速过慢(推力不够),这时将SETUP按逆时针方向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