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的充电器

楼主(2003-08-12):
原配的那个
充电器
不敢用,测了一下,开路电压17.35V,充电电流430mA,
电池
充不了2个小时就烫的不得了

网友A:
430mAh应该属小电流,我用专业充电器给9.6V充电都用1A以上电流充,30分钟充好。如果你用原配充电器,它没有自动充满切断功能,因此要注意不要过充。其它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电池加风扇散热,充电器电流继续加大。

网友C:
飞达的也一样,充电一个多小时就很热,不得不拿回公司的冷气房里充电。今天逛电子商场,看到有一种二手电动手电钻,电池是乐声3000mah ni-mh,大约14颗(当时没留意实际几颗),我就买了8颗电池和所配“进口”充电器,电压为3.8V~18V自适应,可以充电接口需要和手电钻的电池接口相对应,不知好不好用,回去还要改改接口才能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