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怎么调?

楼主(2003-08-14):
我是新手,刚买的雷鸟,各位大虾说说需要调什么地方?怎么调?先谢过了!!

网友A:
先试飞一下,看有没有问题,再来看是否需要调整。不知道你的试飞情况如何,能否介绍一下?

网友B:
看看前面我的贴,有斑竹的回复

楼主:
低速的时候机身旋转(应该调SETUP吧),机身抖动,尤其是低速的时候。十字盘在各舵机回中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右边稍低一点?整体感觉稳定性比较差,机身抖的厉害

网友A:
试飞前,先把机器握在手上,观察大桨转动情况,调整使其不出现双桨,第二将其攻角调小。这是最初始的调整。因为飞达和雷鸟的大桨攻角都设计较大,调小后更好飞。

楼主:
攻角在哪调?

楼主:
还有你们的油门推到多少的时候尾桨开始转?

网友A:
攻角就是桨相对于水平面的迎角,用手调,用压的方法就可以定形。油门推到1/4多一点就转。

网友C:
还是那么耐心阿。呵呵

网友A:
哈哈,没办法啊,我回的帖子大半是重复的内容,呵呵,不过帮助人是件很快乐的事,所以多谢大家提问让我快乐!哈哈

网友B:
机身抖可能是你的平衡翼没有拧紧,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是没有紧的,先调到两边一样长的位置,用送的一个内六角扳手把跷跷板那里的两个螺丝拧紧

网友A:
攻角太大和有双桨,以及桨重量不一致时也会抖

楼主:
多谢回答,还有一问题,我的十字盘调到水平的时候刚起飞机身就要倒,于是我把舵机窜过一个卡,使十字盘左侧略低(从前向后看)
现在起飞的时候机身不倒了,可是侧滚舵机向右打满舵的时候,如图的部位发生严重积压摩擦,而且活动范围很小,打左舵则没有任何问题
还要麻烦请问大家的这个部位都是如何调整的?舵机摇臂放在哪个孔好?平飞的时候十字盘的角度如何?稳定片的角度如何?

网友A:
十字盘应该是水平的,平衡翼的角度也应为零度。
初始状态下起飞要偏航的现象是正常的,你大胆往上推油门,再配合往右修正一下副翼就可,练一下技术,就好飞了。如果照现在的办法,虽然好起飞,再有可能在控制方面就会受阻。

网友B:
怎么你的接收机和我不一样,你的有插头,我的直接就从里面出线了,而且上面没有标签。
如果调遥控器的微调也不能让斜盘摆平怎么办

楼主:
我的是飞高72MHZ的接受机,发射机我用的是4V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