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的尾马达坏了

楼主(2003-08-18):
还没有多少时间,大概一共工作不到1小时,电刷就烧了,怎么这么不耐用啊,你们是不是也这样啊

网友:

原配的马达是磷铜片式的,一般连续飞也就是一星期到两星期的使用时间,正常的。飞达电直原配马达也是这样的使用时间。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光枪枪在 2003/08/18 00:02am 编辑]

不是说最新版的雷鸟已经配的是银刷尾马达了吗
这个能不能再雷鸟上用啊

网友:

不对不对,雷鸟出厂配置的尾马达都是普通马达,银刷是选配件。上面这种马达目前还不可以用,但很快就可以了。呵呵,这应该是一种很好的方案,因为这种长条状的反应速度极高,我看到Piccolo Pro就用了类似的升级马达。

楼主:

怎么叫现在不可以用,很快就可以了啊?这个马达还没长好啊

网友:

我要发言

网友:

为什么?只要我写别的就不行?!!!!!!!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dct2003/08/18 08:40am 发表的内容:
不对不对,雷鸟出厂配置的尾马达都是普通马达,银刷是选配件 ...
那么5iMX Shopping模型商城 产品介绍中的
“(3)采用银刷尾马达,降低了发热量,更耐用”
是不是有虚假广告之嫌?

楼主:

呵呵,这个可以解释为产品质量的不稳定,我现在用的就是这种,看看能用多久

网友:

6927 你好!
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
我说的不是用银的材料不对,而是新版雷鸟到底是否采用了银刷尾马达。

楼主:

看重量?两片磷铜电刷和含银的铜片电刷能差几毫克啊。
电刷是立状的是什么状态啊

网友:

雷鸟只有某一批次的是用的银刷,现在大部分是普通款。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dct2003/08/24 06:40pm 发表的内容:
雷鸟只有某一批次的是用的银刷,现在大部分是普通款。
是这样吗?原来如此。
那么现在商场买的雷鸟是用普通电机的吗?

网友:

降底成本,售价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