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飞雷鸟的朋友们,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03-08-27):
飞雷鸟的朋友们,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雷鸟的脚架和飞达的不一样,好像更耐摔,是这样吗?你们有没有出现过脚架摔折的情况?多吗?因为我飞达左前脚架摔过好其次了,修好的昨天又给摔坏了,所以我考虑换雷鸟的机架子,大家给我点建议把。

网友A:
我看雷鸟的脚架根本就不会摔坏,就是软的,机身摔烂了,脚架都不会坏,我摔了很多次了

网友B:
同意楼上说的,雷鸟的脚架号称“摔不坏的脚架”!!!不知是否可以移植到飞达上来?

网友B:
我这里有雷鸟,刚才我去看了一下那脚架的结构,应该是可以安装到飞达上的。但在之前,必须先把飞达的脚架下下来,好像是用胶粘着的,不好下。要不然,就在机架上钻两孔,把雷鸟脚架用螺丝锁到上面,雷鸟脚架上已预留有两个固定孔。

楼主:
哦喉,太棒了,我买来一个试试看,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