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问FF6能用在雷鸟上吗?

楼主(2003-10-03):
我不想再买收发机了,我想就现有条件怎摸用FF6在雷鸟上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不过你最好配个小型接收机来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可以?连T4VF都可以,哪有FF6不可以的道理?我就在用,不过另配小型接收机。

楼主:
不配小接收机的话可不可以,,要是配的话,是否要配飞高的,要多少钱,,另外,雷鸟扣掉接收机和发设机卖多少钱?飞达D5呢?

网友B:
请问雷鸟的混控和其他接收机的连线方式相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