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的雷鸟+飞达混合制作篇一

楼主(2003-10-01):
[这个贴子最后由风信子在 2003/10/01 03:57pm 编辑]

    近来论坛比较沉静,故在这喷喷口水,希望各位大哥不要见怪。
    飞达的动力不足,一向是广大模型爱好者诟病的重点,特别随着雷鸟的推出,这些问题越来越明显。但无可厚非,飞达的电子设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优胜的,而且飞达的推出,圆了不少模型爱好者的电直梦。因我在模型上的资金有限,只能取其一,在飞雷鸟还是玩飞达的取舍上头痛了今天后,我终于决定取雷鸟优点补飞达不足。
    等了几天,我的雷鸟配件终于寄到了。每种配件都用透明袋装着,给人第一印象不错,看看这些配件有什么特点:
    首先看看雷鸟的360电机,外壳镀锌层偏黑,没有飞达280电机那种明亮的金属光泽,散热孔向内的毛刺还没有处理,有一个孔的毛刺还伸向内长达3mm,虽然不会造成伤害,但给人的感觉不舒服。所配铜齿为10齿渐开线齿轮,做工还算精细。用手转动一下主轴,发觉需要用点力才能转动,说明电机的扭距较大,看来该电机“是不在乎外表,只在乎内涵”。银刷尾电机在外形上和飞达没什么不同,所配铜齿也比较漂亮。
     接着看看雷鸟号称的“钢铁大浆”,比飞达的厚,用手还真不容易扳动,的确比飞达的坚固,我觉得应该是在材质的不同。不过通常硬度高的材质,都是比较脆的,这个问题迟点再讨论。尾浆的转动比较好,通过弹簧把尾浆上的两根支柱压在尾齿上的两个半园坑上,但尾浆的转动一受到阻挡,支柱就会从半园坑里滑出来,保护尾浆。
     再看看雷鸟的脚架,整个脚架是一体的,很坚韧,我随便扭成几个形状,都没问题。不过装在飞达上需要下一番功夫,在这里不多说了。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风信子在 2003/10/01 02:57pm 编辑]

(因没有数码相机,只能用文字说明,比较长):
主电机改装
    飞达原来的电机是280的,机架上的电机安装孔比较小,孔的边缘是加强筋,而雷鸟的360电机的安装面上有一个直径10mm,高3mm的凸台,原来的电机位置装不下:要么把安装孔加大,这会破坏机架的强度;要么用垫圈把电机的安装面垫平。我选择后者。
     首先找了一条直径30mm的尼龙棒,用车床把大约长8mm左右车成直径25mm,在端面经中点划一条直线,这是中心线,在中心线上离圆心8mm的两边各标记一个点,这是电机的螺丝安装孔。在端面的中点上钻一个直径10的孔,然后用切刀切成厚3mm的薄片,这样,垫圈就初步成型了。在原来打标记的地方钻直径3.5mm的孔,可以根据电机安装孔的具体位置进行配作。把制成的垫圈垫在电机和机架中间,位置刚刚好。
    安装的时候发觉我做的垫圈把电机安装面上的几个散热孔遮住了,所以在中心线两边7mm的地方各划一条平行线,把平行线到边缘的地方切去,这样,只遮住一般的散热孔。
    最后是电机的安装螺丝了,飞达和雷鸟的螺丝长5mm左右,达不到要求。我找了很多间螺丝总汇,都没有M3以下的螺丝,最后在朋友的光驱了看到一种M2.5*8的螺丝,我拿了2颗(朋友真够义气),总算完成。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风信子在 2003/10/01 02:56pm 编辑]

尾浆部分的改造:
   尾浆的改造相对比较简单,我把原来的电机、尾齿轮和尾浆拿下,把雷鸟的全装上去,位置刚刚好。雷鸟的尾浆是有弹簧和压块的,弹簧我是用笔芯可以弹出弹入的那种圆珠笔的弹簧,剪合适的长度,装上去一看,直径刚刚好。
   压块也是用尼龙做的,车一片直径6,厚3的尼龙片,在圆心钻一个直径2的孔,装在尾浆的主轴上,就完成了。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风信子在 2003/10/01 03:50pm 编辑]

    为了体验一下大浆变形对升力的影响,我故意不换新买的的雷鸟大浆,用原来的飞达大浆(只是有点变形,并没有损坏),装上我新买的锂电,拿到客厅去试飞,发现动力强劲,但飞行高度也只不过80cm左右,和原来的并没有太多改善。
    换上雷鸟大浆后,飞行高度提升到1米多,说明新买大的大浆也存在形变,原来的旋翼头太软,忘了买个加固回来。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风信子在 2003/10/01 03:50pm 编辑]

总结:
   1、 这次的改造主要是针对整个动力系统进行,在没有更换大浆时,飞行高度并没有太大改进。故如果你的电直飞不高,请耐心调你的大浆吧(详见本站不知那位高手的“再论小电直的调试“ )。
   2、雷鸟的尾浆结构真的能有效降低尾浆在转动时碰到硬物的冲击,强烈建议飞达的朋友都换上雷鸟的尾浆结构。
   3、雷鸟大浆在刚度上比飞达的好,但也太脆了,因试飞时只顾着调试陀螺仪,一不留神,大浆打到餐桌上,立刻开了一道4cm的裂缝(我新买的大浆,觉得心在滴血,差点哭了),还好裂痕和大浆轴线平衡,而且位置在弧度前面,相信修好后不会有太大影响。
   4、把陀螺仪调到红绿灯齐亮时,机身比不像原来那样可以达到平衡,我想由于本人水平有限,雷鸟电机和飞达混控板的配合使用情况还需仔细调试,才能向大家报告。

网友:

雷鸟的360电机+9.6V装在飞达上最好要配12T的齿轮才好飞!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风信子在 2003/10/02 11:12am 编辑]
kelic
雷鸟的360电机+9.6V装在飞达上最好要配12T的齿轮才好飞!
请问是动力不足,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

请问!你用的还是飞达的混控板吗?它可以承受360电机吗?

网友:

不是动力不足,是360原配齿与飞达的大齿合不好。我用的还是飞达的混控板,它可以承受360电机。两个4410可以在10A的电流下工作。4410的参数VDS=30V,RDS=13毫欧,ID=11A

网友:

经过我们试验,飞达混控使用3 Cell锂电(电压高达12V)豪无问题!

网友:

担心的应该是供给接收及数字电路和舵机的5V和4.8V稳压IC会不会坏(飞达D5)

网友:

我试过了,不会烧,接收机是低功率器件,加在稳压IC上的电流非常小,不会有问题。

楼主:

这个假期真惨,10月3号把飞达拿到雷星龙,准备叫高手帮我调试,谁知接通8。4V调试时,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换上锂电,故障依然,最后才试出是飞高接受机坏了,今天才有空寄去换,飞达还在雪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