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达的出口机型

楼主(2003-05-14):
这就是飞达的出口机型,在国外叫:Hummingbird (蜂鸟)
从国外来的资料看,这个款型的产品配8颗电池,可飞行7-12分钟,使用锂电后可飞行达25分钟。同样为已经组装好的完成机。
以下是机体资料。
Length: 18.5"
Height: 6.5"
Rotor Diam: 20.25"
Tail Diam: 5.75"
Weight: 185g

飞行照片

网友:

国产飞达是不是陀螺仪只控制尾浆?也就是说的混控?前进和左右就没有陀螺控制?

网友:

我理解混控是把油门控制分别加到了主桨和尾桨,不知是否有比例。这样主桨快慢变化,尾桨也相应变化,以平衡机身的反作用力,但混控的比例不能改变,所以要用陀螺测出机身的旋转加速度,进一步控制尾桨,使机身保持住方向,所以混控和陀螺都只控制尾桨,前进和左右是通过舵机控制的平衡杆,没有自动控制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vidct在 2003/05/14 07:40pm 编辑]

你们都说得不完全正确,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1.混控器的作用
  飞达的混控器实质上就是两个电子调速器,其中一个控制主马达转速,另一个控制尾马达转速。之所以称为混控,是因为这两个调速器是用遥控器的油门通道来连动工作的。这就是它的工作原理——两个连动的电子调速器,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的协调电力分配之功能,它们都由油门通道来控制。
2.陀螺仪的作用
  我们平常玩的直升机只安装一个陀螺仪用于控制尾桨。飞达的陀螺同样也是用来控制尾桨的,陀螺仪被“串联”在油门通道与“尾桨调速器”之间(同时,该油门通道同时作用于主桨调速器,属“并联”关系)。
3.测试你的陀螺仪是否发挥作用
  有很多朋友认为他们的陀螺仪没有发挥作用,甚至认为可有可无,那是极不正确的。最简单的测试方法是这样,手握飞达尾杆,推油门至1/3,这时主桨和尾桨已开始转动,然后以主桨为轴心,快速左右摇摆尾杆,观察尾桨的转速是否发生变化。正常情况下,尾桨转速应发生极大的转速变化,这种变化是很容易观察到的。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就是陀螺仪发挥了作用。
4.是否有安装多个陀螺仪的必要
答案是没有必要。事实上,升降舵(前后)、副翼舵(左右倾)的反应速度是非常迅速且细微的,而陀螺仪是一种惯性设备,当机体遇到意外前后倾或左右倾,而又无足够的加速度时,陀螺仪是感应不到这种变化的,因此亦无法自动修正舵机。此时只能以人为方式加以修正。陀螺仪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的意义极不明显。这一结论是本人的实测结果,并非臆测。
当然要解决升降舵(前后)、副翼舵(左右倾)的自动平衡问题,也是有办法的。有一种设备叫做“自动驾驶仪”,它不是惯性器件,是以红外线来探测机体的飞行姿态,因此反应灵敏,判断准确,可以起到极为可靠的自动修正作用。安装这种设备后,你只管推油门,机器在空中会自动修正平衡,一动不动。要飞航线的话,只要微微打升降舵或副翼舵即可,要在空中停下,只要把舵杆回中即可。只要有电,永不摔机!
这种产品目前比较流行是的以下几种:
MULTI-BLADE GYRO
自动多方位平衡陀螺仪

Auto Pilot
自动副驾驶

FMA Co.Pilot
红外线自动平衡仪

其中FMA Co.Pilot的应用最广泛,深受好评。
5.使用FMA Co.Pilot的条件
你的飞机要能负重,这东东重1盎司。飞达带起来是很吃力的。它的输出通道是副翼和升降翼,能自动平衡这两个舵面。对于油动直升机,这东东是不支持CCPM控制机构的,只支持传统的机械混控的机型。飞达的非3D飞行版就属于机械混控机构,而飞达或Piccolo的3D机,就属于CCPM控制方式了。

网友:

你的文章太好了。引用文章的“而飞达或Piccolo的3D机”飞达3D机有这种商品机吗?价格是多少?

楼主:

天乐老师看得仔细,倍感荣幸!
“飞达3D机”现在还没有,但我相信迟早会有的。:)

网友:

哈哈!空高兴一回。

网友:

两位都是高手。班主真厉害!

网友:

斑竹, 关于下面这段,好象不明白:
[red]“之所以称为混控,是因为这两个调速器是用遥控器的油门通道来连动工作的。这就是它的工作原理——两个连动的电子调速器,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的协调电力分配之功能,它们都由油门通道来控制。”[/red]
方向舵信号也需要连接到混控板才可以工作的啊?

网友:

两个调速器指的是主电机、尾电机(尾电机中串入了陀螺),它门的是按设计好的传动比进行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