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我的雷鸟飞不起来!

楼主(2003-10-21):
今天买了一架雷鸟二代,电池充电后通电试机,尾马达工作正常,但无论如何飞不起来,现发现以下问题:
1、主旋翼旋转后机身抖动的很厉害,感觉质量偏心,不平衡。
2、副翼的连接杆不能固定,可随意转动(副翼迎角变化)及串动(造成严重的质量偏心)。
请问如何检查调整旋翼的平衡?两个副翼的迎角应该是多大?

网友:

两个副翼的迎角是零度,调节至与斜盘水平面平行。
抖得厉害是桨的重量不一样。
串动是由于平衡翼杆过长,剪短就可以了,但会降低飞行灵敏度。

楼主:

副翼直径多少合适?没有经验不敢随便剪短,剪起来方便,再想加长可就……
另外,每次停机后,副翼迎角总是很大——大约45°,另一侧则是-45°,正常吗?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光枪枪在 2003/10/20 11:48pm 编辑]

斑竹这次说错了,大错误,会产生恶性后果的错误,嘿嘿
老兄千万别剪啊!!!根据你说的情况,抖动完全是因为平衡翼杆没有固定,刚买来的雷鸟一般没有拧紧,你把旋翼头拔下来,用付送的一个内六角扳子把平衡外框上的固定螺丝拧紧,先把平衡翼两边长度量的完全一样哦。还要把平衡翼片上的螺丝拧紧。
平衡翼没有迎角,平的
刚发现你是南京的,老乡

楼主:

万分感谢老乡!我说那个小板子是干什么的呢。照您说的方法做了,明天一早起来爽飞(or 爽栽),哈哈!呜呜!呵呵!——对不起,兴奋过度了。
另外还是要感谢版主!看了版主在礼堂舞台上飞雷鸟的录像,棒极了!我什么时候才能飞到这种境界啊?

网友:

光枪枪,这次真的是你说错了!
雷鸟的平衡翼杆比所有直升机都来得长,它以前的设计并不是这样的。由于原来的机器控制不灵敏,后来他们增加了长度,控制灵敏度要好一些了。但是由于杆较长,弹性就很大,高速转动有频振现象。那根杆缩到22厘米应该是可以的。它现在是30厘米,太长了。
不过你说到平衡杆没有固定稳,这也有可能是一个原因,这一点是我没想到的。哈哈,不过你说我把杆剪短是错误的,这一点我还是持保留意见。

网友:

我总结一下,就是:先按照光枪枪的说法把副翼杆儿固定,再按照老V的说法把副翼杆间短一点,就OK了。最好再加上V型旋翼头,就爽歪歪了!!!

楼主:

    非常感谢诸位!看来大家都很有些心得。我昨晚把平衡翼杆固定后,今天能飞了,但感觉还是有些质量偏心,在一个较低转速下,出现了共振现象。
    另外我昨夜一直折腾到今天凌晨4:00,仔细分析了这种直升机的倾斜控制原理,发现十字盘(用词肯定不准确,以下同)、平衡外框及旋翼头之间的4个连接杆共8个连接点普遍存在过紧的问题,由于这些连接点大多数都很紧,使得舵机动作时很大的舵量都消耗在各零部件的变形及个别有间隙的地方,这必然使得控制动作滞后,控制舵量增大,直接的感觉就是控制不灵敏。当然上述这些地方如果过松,控制舵量也会消耗在一个个间隙处,结果一定也不会好,难怪油直经常以轴承数量的多少来论英雄了,这是我目前的一些体会。
    对了,原旋翼头卡在2个轴承处,由于轴承以外同样挤住,因此2个轴承阻力小的优点几乎损失殆尽,我把旋翼头上的相关部位修整后,其灵活程度有了极大地提高,这里暴露出设计及制造工艺上还有可改进的地方,但总的来说,这款雷鸟2代还是相当不错的。
    我还想问大家的是,以上谈到的连接杆有什么办法调节松劲(别让我把球头锉小哦),V型旋翼头所配的连接杆也这么紧吗?

网友:

V形旋翼头的连接用在雷鸟上的松紧度刚好合适
共振现象是由于平衡杆太长的原因造成的,因为那个杆有弹性,越长弹性越大。

网友:

对,平衡翼太长是造成低速抖动的原因,呵呵

网友:

不对,低速抖动是主桨重量不一样造成的。我说的共振现象是指平衡翼有规则的振动,只会出现在高转速下。

楼主:

我比较同意版主的意见,今天拿大桨去电子天平上称一称。必要的时候将平衡翼杆剪短些。
另外我已汇款购V头了,我昨晚也觉得原来的倾斜调节方式效率较低,感谢版主的先进产品,等V头一到,立马练习在乒乓球台上起降(以版主的技术动作为范本,呵呵,你的动作没有申请专利吧?否则我可不敢侵权啊!)。

网友:

我的机器还好,高速下没什么现象。不过低速的时候也是抖的厉害,没天平也秤不了。

网友:

不侵权不侵权,欢迎模仿!:)

楼主:

嘻嘻!

网友:

我觉得100%的平衡是不大可能的。我的机器只要过了共振的那个点就一点也不震了,很稳的。我想可能是由于主桨在离心力的作用下没有完全放开的原因吧?

楼主:

是的,低速时加油过猛,有可能出现主桨短时间打不开,造成剧烈抖动,加油缓一些就好了。下午称了一下两片大桨叶,都是12.2g,一模一样,不错!

网友:

低速段某个速度附近机体出现的剧烈震动是共振引起的,就是这个时候旋转部件的稍微的不平衡(本身重量不平衡,升力不平衡,加工偏差轴心不正等等)产生的振动频率和机体的固有频率(和机体的质量分布,刚度等有关)接近,就产生了共振。这种现象很普遍,机床、汽车、飞机等都会有。

楼主:

好在出现共振时的转速不足以使机体离开地面,否则……,现在熟练了,油一下加过共振点,问题也就不那么明显了,感谢各位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