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的大桨攻角能减小吗?

楼主(2003-10-23):
我的雷鸟起飞时向左侧偏的特别厉害,我想减小大桨的攻角,尾桨的转速可能能相应减小吧,这样起飞时的侧偏能减小一些吗?热切盼望各位老鸟指点,先谢了!

楼主:

那我还要不要减小攻角啊,雷鸟的主电机转速与扭矩配合的好吗?减小攻角对延长时间有好处吗?

网友:

适当减小一点是可以的,性能会增强,而且降低马达负荷,转速也会增加,这样会更稳定,升力反而更大。但不能无限制减小,最好慢慢的调,直到调出自己满意的性能。要会听声音,再判断升力是大了还是小了。如果声音告诉你转速增加了,那是好事,因为马达负荷更小了。同时再检查升力是否增加了,当攻角小到一定程度好,转速尽管高,但升力会逐渐变小,这时就该停止继续减少攻角了。

楼主:

谢谢版主,今晚开干。

网友:

不客气呀!
祝你越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