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雷鸟2抖舵

楼主(2003-10-22):
请问我的雷鸟2两只舵机都有抖舵现象是怎么回事?

网友:

多半是接收信号不灵敏
注意检查接收机的天线是否展开了

楼主:

我已经把天线都打开了从前面一直到尾翼拉直了

网友:

to 三点会:
“请问我的雷鸟2两只舵机都有抖舵现象是怎么回事?”
以下留言供你参考:
广州有位叫"banana1072"的模友新买了一架雷鸟,飞不起来,上周六、日两天找到我,帮他调飞机,试飞。调试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或叫缺点)如下:
1。和你说的情况一样,舵机抖动
2。推油门时旋翼、尾桨转速不稳,忽高忽低
3。主旋翼抖动剧烈
4。陀螺仪仿造的不怎么样
5。接收机、舵机插头信号线与传统标准不兼容
6。旋翼头与平衡翼连杆球头的配合,实在不敢恭维,太紧啦
......
当然,也有优点啦:
1。主电机不错,动力比较强劲
2。该机最大的可取之处是---滑撬
其他优点暂时还没看出来,飞行性能嘛,还说得过去,和飞达差不多吧......
如果旋翼头与平衡杆连杆球头的配合能灵活些,也许还能好飞点?
针对以上问题,逐步解决如下:
该机舵机抖动,究其原因在原配发射机操纵电位器。分解发射机,撬开电位器外壳发现,滑动臂是铆死的,不可拆。故用此招数处理:将电位器泡在酒精中,并左右转动几十次,拿出待酒精完全挥发后,在动触片及碳膜表面涂少许机油(切忌,机油只需一点点!),再转动几次使机油面均匀,4个电位器都要如此处理,封好外壳,装回操纵架,将发射机恢复,大功告成!1。和2。项的故障完全排除!OK!
主旋翼抖动经检查发现,旋翼头塑料组件与金属主轴配合间隙过大,产生晃量!只有消除间隙别无它法。于是,我剪了一小条铜皮放入塑料组件的内孔中,然后强行插入主轴,再装好小螺丝销钉,变成了紧配合,抖动消除!
该机陀螺仪是仿造GWS PG-03,整体电路与PG-03大致一样,局部电路稍有不同,不能容忍的是,调节感度、中立点的微调,居然用的是没有左右限位的!正宗的PG-03调正中立点时,红、绿2只发光二极管会同时点亮,此时,如转动机身,相应的一只(红或绿)会熄灭。但该机不是这样,只要接通电源,无论何时红管都一直亮着,咳,就当作电源指示灯吧。经过一番耐心的调整,总算找回了感度及中立点的位置......
至于接收机、舵机插头信号线为何与传统标准不兼容,我想了半天才明白,你的舵机一旦坏了,只能去买原厂的。应广州这位模友的要求,我已帮他改成标准模式了。在此特别说明,标准模式为:(JR)橙-信号,红-电源正,棕-电源负。(FUTABA)白-信号,红-电源正,黑-电源负。非标准模式为:(雷鸟)白-电源正,红-电源负(地),黑-信号。大家千万别弄错,搞不好会烧舵机呵!
有关配合紧的问题,我没作处理,只在连杆球头处涂了点硅油,也可能以后飞多了会有所改善?
毕竟雷鸟的平衡杆比飞达的长呵......
经过两个晚上的调理, 这架雷鸟已经比较好飞了, 飞行性能我个人感觉与飞达相近,动力性能不错!广州的"banana1072"模友在我家看着我飞的。最后呢,当然是抱着他的雷鸟满意、开心地走啦......哈哈!他又专门买了G2, 临走时对我说,回去苦练G2,再飞雷鸟......
以上言论,希望对你的雷鸟有所帮助!
lxd1954

楼主:

非常感谢! 正在按你的方法调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