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电池户外充电问题?

楼主(2003-10-30):
我有摩托车用12V-15A,12V-9A电瓶,可否为9.6V 700mA的镍氢
电池
充电,还需什么电子元件?电路图?需要冲多长时间?以什么为标准(温度,我有数字万用表可以测温)?

网友A:
Cermark CH-110充电器人民币 350 元
http://www.5imx.com/shop/5imx-product.asp?productSort=146&myKeyword=&page=3

网友B:
最简单方法就是做个插头,直接接在蓄电池两极,用万用表测一下电流,不超过1A就行了,如果大了就串个电阻。电池发烫了就充好了,不过我分析用蓄电池充是不会发烫的,最后充电电流会很小的,就充1个小时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