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求助]现在雷鸟的尾电机到底是碳刷的还是银刷的

楼主(2003-10-30):
昨天飞我的电直,用的是雷鸟主尾
电机
,后来觉得尾电机推力不足以为电刷坏了,拆下。发现居然是带碳刷的,呵呵呵呵狂喜,心说难怪飞了一个多月尾电机居然不坏,而且发热量低。拆下的尾电机碳刷用了一半,应该还可以使,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尾电机推力突然就不行了?推满杆儿,机头严重左转,向右修正打满舵,不灵。
两个问题:一、雷鸟尾电机在买的话是碳刷还是银刷?
二、我的尾电机在碳刷没用完的情况下,还能再用马?为什么推力下降的利害?是因为我的电机与电线没焊死吗?我就是接上了而已。
望大家帮忙

网友A:
有没有调过主桨攻角?如果主桨攻角变大了,相应的对尾马达转速要求就要变高。

楼主:
老V什么时候换脸谱了?呵呵

网友B:
雷鸟的原装尾电机应该是没有碳刷的,就是带齿轮和电容一起卖的那种。我烧坏一个掰坏一个,都不是碳刷的。是不是银刷我就不知道了,反正看上去都是白白的。
你的尾电机是不是给烧的厉害,电刷发黑,让你给看成碳刷的了。
尾浆动力不足要么是电机不行了,电刷化的利害。你看看你的电机壳里边有没有一圈白的,有那就是电刷化了以后甩出去的颗粒。
电机没坏再就是连线,不焊不行,最好加上原装的电容。不然马力上不去。
再不是那估计就是你混控XX了。
祝好~~

网友A:
那个电容的作用是消电火花的,我现在主马达尾马达都没装电容,也没遇到受到干扰的情况。

楼主:
哈哈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的确实是碳刷的,可能是没焊牢的缘故。不过我已经换上新的尾电机了,只好等着个新的坏了再去理会那个旧的了。
不过碳刷的很好使啊,发热量小。我用了二个月了。
我当初没焊的原因,就是害怕尾电机坏了,换来换去得太麻烦,就没焊。
另外,如果是混孔的问题,会出现混控坏一半的情况吗?

网友C:
换新的后没有这个问题了吗?

楼主:
没问题了,就是发热量比以前大多了。我不知道是因为电池的原因,还是因为不是碳刷电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