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2的问题

楼主(2003-10-31):
请问我的雷鸟2在起飞的时候油门推到一半就起飞了 飞到2 3十公分就突然断电掉在地上
在继续推油门没有反映 从新把油门拉到底在推就又和前面一样
请帮忙解答 谢谢!

网友A:
我的也出现过,我觉得两种情况:1、遥控接收或发射有问题 2、电路板过压保护。我现在用锂碘聚合物就这样。

网友B:
你飞的时候机身打转吗?我的也是这个情况,不过如果我拿飞机在手上,怎么动油门都不会突然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