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飞达/雷鸟的各种套件---到底哪种适合我?--急呀!

楼主(2003-10-31):
1、我准备从商城定货,人在北京,飞过油动,手里现在有FUTUBA 4VF 72.110M 和JR MAX66 40M,JR 3810ADT 40,41M 发射机。
2、现在想订购上述飞机中的一种,以及相关的易损件一批,考虑配件供应及飞机性能,到底哪种适合我的条件,能否请各位老大指点一下。
3、我需要准备的易损件有哪些?
4、商城中的AKE8。4V马达型号很多,我选那种合适?
5、AKE里电,是否可以直接上AKE280 马达?
先谢了

网友A:
您好!谢谢您向5iMX.com咨询,请告知您需要购买哪款飞机。
如果您说的是飞达、雷鸟,以下建议供参考:
1.易损件:主桨、尾桨、主马达、尾马达、脚架
2.如果您要用AKE 12V锂聚合物电池,那么建议您使用AKE 96L或M型马达。由于电力较大,以前的马达其实都很好飞,但是考虑到发热量及使用寿命的问题,我们还是建议您使用AKE96系列马达。当然原配的马达也可以飞,但是发热量有可能会非常高。

楼主:
我就是没法决定买哪种呀,不过比较倾向于飞达

网友B:
我这里有一个非大得机架,你需要吗?

网友C:
飞达脚架没有雷鸟耐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