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了,雷鸟2“飞车”啦!

楼主(2003-10-22):
 今天中午试机,空中旋停时忽然尾马达狂转,方向顿时失去控制,减油落地后,油门关至最小,主桨与尾桨仍高速旋转,机体仍旧狂转不止。此时油门推杆已不起作用,关闭发射机电源再打开,仍旧不起作用,此时冷汗顿出,看着机机在地上狂转,毫无办法,直至碰到障碍停下来,电机也立时停止转动。
惊魂未定之下,立刻断电仔细检查,除一个旋翼头短连杆脱出外,别无异样,发射机及机上电池都有电。
再通电检查各控制功能,一切正常,后又多次起降,一切正常。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这要是周围人多,可就要伤人了!

网友:

有点象接受机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我昨天晚上在家里试飞,结果把尾浆打断了。
本来感觉好像没电了,于是我就卸了尾浆把油门开到最大放电,谁知飞机象疯了一样开始狂转,油门根本不起作用,我看着实在不行了,没办法控制了就一脚踹上去给踹停了。后来又出现了一次这个现象。
这要是正飞着,那不就是眼看着钱飘走阿。得小心了哦。

楼主:

qoo还是你行,我怎么没有想起来上去一脚呢,呵呵!
我的问题后来分析可能出在陀螺上,因为:1、尾桨的满功率运转肯定与陀螺有关。2、后来再飞时偶尔能听到尾桨处类似齿轮打滑的声音(可能是尾电机突然加速,大齿轮与尾桨之间打滑),有一次尾桨在没碰到任何东西的情况下,其上的两个定位凸起从齿轮定位窝中脱出。

网友:

接收机、发射机、陀螺仪全都不稳定。
我的尾浆经常打滑,陀螺仪上的电位器很难调,乎大乎小的。根本稳不住。
就像"lxd1954"说得一样,这个仿造的太差。我准备今天晚上照"lxd1954"讲的方法把机器大修一番。
这千把块钱总不能白扔了捏

楼主:

我今天中午已经把发射机的电位器用EML200F触点清洁剂处理了,抖舵现象有较大好转,但偶尔还有,不象FUTABA的设备,一动不动,没办法,国产的嘛。
还意外地发现雷鸟的所谓CHANNELS 6实际上两个旋钮里面只有两个没有接线的电位器,根本不是CHANNELS 6,心中#^%^&%!#,可转念一想,人家除了足够让你玩雷鸟,还送你两个备用电位器,哈哈,也可以说意外赚了两个电位器。

网友:

二位陀螺仪的事情,我愿意帮忙,如有需要打电话给我吧。我以前也是因为陀螺仪的事情,摆尾严重,不好控制。现在好多了。
13601320947,希望不会浪费你们的电话费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gaonel2003/10/23 05:05pm 发表的内容:
二位陀螺仪的事情,我愿意帮忙,如有需要打电话给我吧。我以前也是因为陀螺仪的事情,摆尾严重,不好控制。现在好多了。
13601320947,希望不会浪费你们的电话费了。
谢谢你!再碰到陀螺仪的问题一定向您请教。

网友:

这个情况我经常遇到,主要是陀螺仪的问题。

网友:

我经常这么玩,因为我完了四天电直,少了三个尾电机,尾电机有五次不工作,一般是电池没电时,尾电机失灵,我顺势给满油门,就见电直在离地五厘米的地方转成一团,看不出鸡头鸡尾,一会没电了,就有能控制油门了。还有一次,我在楼顶飞,电直在1。5米高度,尾电机失灵,瞬时间它转的和飞碟一样,奇怪的是这时它比我操纵悬停时还稳!我可不能让它从楼顶摔下去,急向起落架位置抓去,来了一个手上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