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我的雷鸟飞了三次的尾齿轮已磨损严重

楼主(2003-10-07):
请问e-Heli高手什么原因.

网友A:
没装好,配合不好。调整电机小齿轮和大齿轮的间距及平行度。

网友B:
齿轮与齿轮间不要靠得太紧,请留适当间歇。

楼主:
上面的问题都不存在,我还加了润滑油的,是不是材料太软了?

网友C:
距离太大也不好,只有齿尖挂住受不了力也容易打齿.最好是大小齿配合有少许间空隙,用手播动尾桨很顺畅.

网友B:
最好有照片
按道理,齿轮是很不容易磨损的

网友D:
我的开始也有问题,似乎尾马达的小齿轮短了一些,只啮合了大齿轮宽度的1/3,我想这样大齿轮肯定要不了多久就完蛋,因此我把大齿轮上朝向电机一侧的凸台锉矮了约1mm,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E:
对但是别磨太狠了,不然要有摩擦了。另外在调齿轮间距时可在中间垫一层薄纸,紧固螺丝后在转动齿轮,感觉纸能顺利的拉出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