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关于雷鸟II的马达问题

楼主(2003-10-31):
各位大大
1、雷鸟的主马达是否可以使用380马达??
2、雷鸟的尾马达使用可以选择哪些马达,5iMX上有没有卖的??
谢谢答复。

网友A:
雷鸟原配马达是360规格,而380规格与360规格几乎一样,唯一区别是马达长度要大一些,所以从安装上来讲是完全可以使用的,但要注意换上的380马达性能是否与原配马达相当,如果属于低速马达或极高速马达,都会存在与变速比不匹配的问题,那就用不了啦。下面的三款马达雷鸟电直都可以用:
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2031019b.htm

网友B:
不行,我有一个380的,比360大多了

网友C:
雷鸟原配马达360转速是多少?

网友A:
可能有20000多转

楼主:
收到,谢谢VIDCT老大了。

网友D:
雷鸟二 原装电池 油门最大时 12500 左右
为什么要换主电机??????
没有必要呀

网友E:
我的雷鸟2用转速表实测:原装电池 油门最大时 28800转/分。

楼主:
雷鸟2的主电机寿命有多长呢??

网友A:
有很长,几乎可以不考虑

楼主:
那就好,刚刚才买了一套呢,以后多多请教各位大大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