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我的雷鸟飞的时候马达经常“咳嗽”

楼主(2003-11-04):
就像油机的油路不畅那样。是雷鸟的电子设备有问题吧?
好像有高手提到过用酒精擦发射机可解决这一问题?普通玩家要被逼到这一步也够倒霉的。

网友A:
我的也是,还经常一口气上不来,憋死过去——停转,收油再推又能转了,但仍然“咳嗽”,十分恼火!!!

网友B:
前后咳嗽吗?我怎么突然觉得是抖舵的原因吧?如果是,就把接收机的天线拉出来点,调整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