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教雷鸟副翼的问题

楼主(2003-11-04):
雷鸟上的副翼是否应该在不打陀的时候,两片叶面保持水平,并且要把固定副翼的两个内六角螺丝拧紧。我的雷鸟出厂时两个螺丝是没有拧紧,副翼是可以随便
活动
的。
由于尾
电机
又坏了,没有办法试飞,不能证实上面的想法,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飞行翼(副翼)不调正,飞行时自然会发生倾斜。

网友B:
副翼要水平,螺丝要上紧,左右长度要一致。

网友A:
我的副翼螺丝没有上得很紧。因为飞的时候,我的副翼常常被撞歪,上紧了话想用手扳正很难。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这几天非常苦闷,无论我在G2练的多么好,一飞真机怎么也控制不了。原来是螺丝没拧紧。
本人资质愚钝,一直没搞清楚原因,因为我一直搞不懂斜盘倾斜量怎样传递到页面。直到昨天晚上在床上胡思乱想时才一下子相通,原来是斜盘倾斜量令到副翼旋转一定的角度,然后在气流的推动下,让副翼带动主翼倾斜。
当我搞清楚后就只想骂人,为什么科乐科在出厂时不把副翼调好,拧紧,而误导我以为副翼本来就是可以活动的,而经过“精心”编写的说明书又没有任何说明!害得我苦练了两个星期,一点进展都没有。
希望我们的厂家在这些“小事”中认真一点,不要人为的为我们这些初学者增加难多。

网友C:
科乐科的说明也太简单了。

网友D:
xut我也遇到和你同样的遭遇,后来也是经版主和大家指点才知道原因, 科乐科的说明书中没有对螺丝松紧的说明,我认为是一个不能原谅的错误,因为所有的出厂包装状态的螺丝都是松的(并非装配时疏忽,而是因为调好后就装不进泡沫里了)。

网友E:
我也来说一个关于雷鸟副翼的经验教训。
教训:雷鸟副翼是需要上紧的,但我忽视了一个问题,上得过紧容易导致平衡竿被螺丝头挤压过度而受损,我的平衡竿上已经有伤痕了。
经验:副翼调好拧紧后,如果被撞歪,重新调整时应该直接放松副翼螺丝调副翼,不应该去调平衡竿,因为副翼的固定是靠面接触,这样可以降低平衡竿受损的机会。

网友F:
我也说一下副翼螺丝松紧的问题,原先我的副翼螺丝上的不是很紧,摔机后往往副翼会歪,后来我把副翼螺丝上的很紧,原想摔机后就不需要调整副翼角度了,各位猜结果怎么样,摔机后副翼没歪,而是切入有一定攻角的大桨中去了,副翼的上螺丝的塑料环断裂,结果是大桨和副翼彻底报废

网友G:
唉,雷鸟啊雷鸟啊,让人失望,说明书真可谓是"天书",我昨天刚买来,到现在还没飞起来,总是往一边偏移.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