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飞达”换先豪电机改造方式效果好。

楼主(2003-05-15):
我通过测试发现就电机质量而言,先豪电机的材料做工都要上一层(磁铁材料、转子的材料及长度)。
两电机通电测试数据:1、( 先豪电机 )       转速1200转、电压 7.06V、电流 2.3A
                    2、( 飞达电机 )       转速1200转、电压 5.80V、电流 2.8A
                    3、(1壳2芯混配)       转速1200转、电压 5.60V、电流 2.6A
                    4、(先豪电机换14齿轮) 转速1200转、电压 5.47V、电流 3.0A
测试条件: 1、用高精度稳压电源接电机两极。
           2、用光电测速仪测试。
           3、在同一机体上测试。
测试结果:、(先豪电机换14齿轮) 转速1200转、电压 5.47V、电流 3.0A
            (先豪电机换14齿轮) 转速1400转、电压 6.39V、电流 4.0A
文字[glow=255,red,2]文字[/glow]

楼主:

14齿齿轮在四驱车的金属升级件那里有卖。

楼主:

你手术动大了!!用.......
1、用排除法!先去掉电路板,用稳压电源直接接电机两极,电压由底到高观查电压,测转速。
2、全部还原在用电池试,观查电机两极电压、测转速,给刚才比较。(以此排除电路故障

网友:

目前我已试过1,反复调主桨角度.2,换主马达为12齿轮.3,将主马达绕组外径0.32加大到外径0.39,圈数由45匝改及35匝.4更换成新的700mah电池.原故障均无明显改善.看来只有调速器未动了.

楼主:

“飞达电机+14T齿轮的效果如何”不行!!电流太大飞行时间短。

网友:

飞达电机+14T齿轮的效果如何?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问题出在主桨上。没有调好。
主桨调得好不好,性能差异会有天壤之别,相信我没错的!
你们与其把精力花在产品寄送上,或者调电子设备上,或者考虑是否是马达性能下降或是电池性能下降,不如多调一下主桨。由于主桨的调法又没有什么定式,所以显得比较困难,相信只要用心调用心体会,必定有大收获。

楼主:

引用“电机是从飞扬处新买的280”?请问电机是“飞达”电机,还是“先豪”电机如是后者那肯定飞不起来,换14齿轮搞定。

楼主:

1、用排除法!先去掉电路板,用稳压电源直接接电机两极,电压由底到高观查电压,测转速。
2、全部还原在用电池试,观查电机两极电压、测转速,给刚才比较。(以此排除电路故障)

网友:

有转速表,原来最高可达1350转以上,现在怎样也达不到1250以上,电机是从飞扬处新买的280,电池也是新换的.

楼主:

着重检查电机、电池、主旋翼,如有转速表马上搞定。

网友:

我是去年底买的飞达整机.接收机是JETI,发射机是FutebaT4V.不怕见笑我算是老菜鸟在飞达完全正常时可悬停分把钟.有时还去太平寺学飞云午者.希望能和你交流飞达的心得.

网友:

14齿及12齿的齿轮找到了是从废旧的工业用可逆电机上拆下来的,不过孔要加套.先用12齿试飞达,依然离不了地面.所有能换的都换了解决不了成都好象未见到飞达同好.最后飞扬要我将整机寄过去检查,看来只有这样了.

网友:

我曾使用12T的小齿试先豪马达,速度仍然上不来。不过这种14T的小齿可能不太好找。

楼主:

因飞达与先豪的传动比不同,两电机不能互换,通过我对两种电机的测试比较,能够达到互换使用,必需改变传动比。选用14T能达到满意的飞行效果,又能在不改动原有的机架上安装成功,所以14T的齿轮直径是最合适的。
(先豪电机换14齿轮) 转速1200转、电压 5.47V、电流 3.0A
(飞达电机 )        转速1200转、电压 5.80V、电流 2.8A
(先豪电机 )        转速1200转、电压 7.06V、电流 2.3A
在同一机体上测试的主旋翼转速。

网友:

一定需要换14T的小齿轮吗?

楼主:

我的所有帖子里,测得的转速都是主旋翼转速。

网友:

很感兴趣,我正为飞达电机无力发愁.能告知先豪电机及14齿轮何处有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