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我的雷鸟没劲了

楼主(2003-11-17):
因为脚摔伤了好久没有下楼飞雷鸟了,只能在家练G2,前两天飞就发现噪声变大,而且飞不高,停下来用手拨旋翼发现很紧,检查了一下是因为大齿盘和
电机
小齿间隙太小了,调整以后正常了,但是飞机还是飞不高,油门到顶最多就50厘米,用的还是锂电,如果用原配的镍氢那就更飞不动了。

网友A:
可能是摔了后就出现高低桨了,桨要调整。

楼主:
检查了浆,没有出现双浆
尾浆的力量老是很强

网友B:
尾馬達和主馬達的線接錯了

网友A:
有这种可能

楼主:
这怎么可能,当我傻子啊
雷鸟的混控要想接错这两个线,还要费不少事的

网友C:
在油门全速时,感觉马达的转速有没有降低?

楼主:
没有,而是油门从85%-100%之间,转速没什么提高

网友D:
我觉得两种可能
1、主马达坏了,导致功率不够
2、混孔坏了,导致电流不够大,使马大功率上不去。
要是第一种可能还好解决。第二种可能,我就没办法了

网友E:
各位大大,可否提供一下雷鸟接收机、混控、主马达、尾马达的接线照片啊,我这边一直没有弄好。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