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注意

楼主(2003-05-15):
我的飞达出现了两次尾浆马达固定缧丝脱落,并且是两个一起落。这个缧丝和帽子都很小,掉了不易找,每一次起飞之前看看松没有。否则满地找东西不是个滋味

网友:
用螺丝胶将其粘牢!

楼主:
什么地方有卖?

网友A:
我的也掉了,到眼镜店里去配。我是拆了几个旧计算器里的螺丝代用的,不过原配螺丝和代用品扣型不对,最好用原配。

楼主:
飞之前好好检查不就完了?

网友B:
强烈同意,如果螺丝松了,大齿和小齿的间距就变了,会使齿轮卡死,造成电机负载过大烧毁电刷,我的电机就是这样坏的。另外螺丝垫片安装时应尽可能远离小齿,此垫片非常容易挡住小齿。(垫片内孔是偏心的,一边大一边小)

网友:
螺丝胶应该在汽车修理的地方可以买到

楼主:
班主,谢谢

网友A:
我认为用703或702室温硫化硅橡胶好

楼主:
太专业了,是不是什么胶的名字?

网友A:
俗名:硅橡胶(大的电器商店才有)

楼主:
知道了,好像电器中大功率管下面就要涂一层,以帮助散热,就是那个东西。

网友C:
回复duanchzhu:硅胶根据温度不同有好多种在化学试剂店有卖。
另外你说的“电器中大功率管下面涂一层”的
帮助散热的那个是导热用的硅脂,是永远也不
会干的,而且涂上去不容易擦干净,千万别用!

楼主:
啊,,,好险,我已经弄到手了,我想上网看看了,中午就用,看到你的贴子,谢谢。
这样的话,可以用在电机散热器和电机外壳上面了?帮助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