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急!!!求救!!!雷鸟2代遥控失灵!

楼主(2003-12-15):
我把雷鸟拆开后,发现许多焊点不规范(我是学电子的),把连线的焊点重新上锡焊接了一遍,接收机天线换成稍粗一点的网线,结果,遥控失灵,有个别时候有反映,其他时候只有把油门拉到底,
舵机
乱动。
请问各位高手,是哪里毛病?
是不是天线长度的问题?需要多长?
还是其他方面的问题?
谢谢!!

网友A:
这要记住以后不要多手了,能用就是了嘛!!

网友B:
怀疑天线问题,换回原来的天线试试。焊接时电烙铁接地了吗?能不能是元件被静电击穿呀,仔细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