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雷鸟的遥控器上RUD,THR,ELE,AIL分别对应哪些通道, ...
请问雷鸟的遥控器上RUD,THR,ELE,AIL分别对应哪些通道,是不是每个通道的脉冲宽度有区

楼主(2003-12-22):
请问雷鸟的
遥控器
上RUD,THR,ELE,AIL分别对应哪些通道,是不是每个通道的脉冲宽度有区别

网友A:
RUD是尾舵4通道
THR是油门3通道
ELE是副翼1通道
AIL是升降2通道
不知道正确否,如果不对,请大家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