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给雷鸟动手术了。求教

楼主(2004-01-06):
目前使用全部原装货,实在是不好控制,一起飞就开始乱窜,尾浆已经牺牲了3支。。。。大浆 1 副 ,,平衡杆 1 支。。。。。。。。
  求教各位大大,怎么给它动手术,才能听话点????

楼主: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

我的右陀都打尽了,机子还是向左倾,有什么办法?

网友:

下面引用由tiger-gz2004/01/05 10:06pm 发表的内容:
雷鸟的模具不是太好,要把旋转头的球头部分稍微打磨一下,原装的太紧了,我的就是刘老师帮忙处理过,现在没问题了。
说的极是,我也发现同样问题,经过修整灵活多了。

楼主:

^_^ 看来还是我的技术问题。谢谢了,回去多多练习。

网友:

多半是机器没调好,我以前也是这样,主要是机尾不稳定,最好是调陀螺,用蛙跳来做练习,应该很容易就能悬停了!

网友:

雷鸟的模具不是太好,要把旋转头的球头部分稍微打磨一下,原装的太紧了,我的就是刘老师帮忙处理过,现在没问题了。

网友:

建议看这篇文章,非常好的入门指导,我就是这样学的,呵呵
http://www.5imx.com/info/info-b/info-b4030929a.htm

网友:

各东西没有关系,你学会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