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的原配冲电器能插到发射机里冲电吗?

楼主(2004-01-06):
雷鸟的原配冲电器能插到发射机里冲电吗?

网友:

雷鸟原配充电器的输出是12V,可以给发射机充电,但效果不好,充电电压一般要稍高于电池电压好一点的

网友:

那么如果要使用这个充电器的话,发射机里面是不是应该装充电电池,而不是普通的5号电池?

网友:

下面引用由jackyzh2004/01/22 04:16pm 发表的内容:
那么如果要使用这个充电器的话,发射机里面是不是应该装充电电池,而不是普通的5号电池?
普通电池当然不能当充电电池使用了,这个劝你不要尝试,代价可能是你宝贵的发射机!

网友:

下面引用由ferrari2004/01/05 11:08pm 发表的内容:
雷鸟的原配冲电器能插到发射机里冲电吗?
如果正负极正确的话是可以使用的,8节充电电池的电压只有9.6V。但是充电时间需要自己掌握,比较容易过充,电池温度达到40度左右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