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飞不起来,请各位大侠帮忙!

楼主(2004-01-19):
我的雷鸟在油门加到最大时,也不能离地,飞机加装了V头,尾部能够锁定,旋翼也没有双浆。请教各位大侠,怎么调整。

网友:
是不是电池不足?

楼主:
电池没有问题,有11.4V左右,而且电池和电机的温度都不高。

楼主:
急呀,请各位大侠帮忙。是否应该调整主浆?

网友A:
是不是电机没力,或者攻角太大了

楼主:
更换了主电机,将PE浆攻角调到最大和最小都不行,而且电池和主电机温度都非常低,是不是不正常呀?

网友B:
用9.6V镍氢电池能飞吗?

网友C:
转速足够高吗?

网友D:
检查遥控器吧,是不是遥控器发出的调节量不能到电机转速的100%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