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安装V头后的现象

楼主(2004-02-01):
安装V头后,当向前推左遥控杆时,机子会向前和向左倾斜,要向右打右遥控杆才能使机子向前,各位DX这些对吗?

网友A:
没错,因为倾斜圆盘的倾斜直接影响了主桨的攻角变化

网友B:
这应该是陀螺的进动效应,陀螺指的是旋转的大浆

网友C:
没有什么大问题